Apm xxd电调的问题,大神们请进,急!!

楼主(2018-07-18):
Apm2.8通上电以后只 滴滴滴响三声,然后就没声音了。必须得先用充电宝usb给飞控通上电,再接电池才滴滴滴  滴滴  滴,正常响,这是怎么回事?困扰了两个月了

网友A:
这……             那能发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那能发飞么?

先接充电宝再接电池就可以解锁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我就直接电调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接充电宝再接电池就可以解锁

重刷固件试过吗?

网友:
换电调,多轴不能用xxd。这是我炸鸡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
买飞控那个电流计啊,那个带bec,供电不用电调的

网友B:
这个供电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供电试试吧

嗯嗯,刚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试过吗?

你们说的我都试试,

网友:
飞控总有很奇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供电,。。。。

用电流计独立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