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是用最新的固件? 还是用旧版的固件? 新手求解

楼主(2018-07-18):
如题。。。。。。新手不懂。。。。说最新的BUG多。。。老版稳。。。。。求稳的话哪个版本好些?
飞控:SPRACINGF3

网友:
一定要新版本的,新版本的和老版本的不一样,尤其是滤波器效率高,PID算法更高效

网友A:
没有绝对的稳 没有绝对的BUG
就看你自己适不适应

楼主:
OK   明白了  谢谢楼上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绝对的稳 没有绝对的BUG
就看你自己适不适应

刚发现   原来是兔哥    大神好

网友:
bug?反正穿越机又不会失控飞丢,怕什么bug

网友:
3.2后面好多滤波功能都没更新到f3上面

网友B:
还是上f4吧,空间大点,好折腾

网友:
旧一点的好,毕竟bug概率低

网友:
还在用3.3的。路过

网友C:
f3建议用3.1的最稳,以后的新版本偶尔遇到空中死机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上f4吧,空间大点,好折腾

纯新手    不太懂     查了查就买了套   结果各种的碰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建议用3.1的最稳,以后的新版本偶尔遇到空中死机现象!

我用3.4  不能解锁   用3.25到时能解锁了    自稳和半自稳状态    都只有两个电机转(1号  3号)

回头下个3.1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