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8-07-19):
飞控蓝灯常亮红灯慢闪,到连接不上电脑。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地面站的相关插件都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的相关插件都装了吗?

什么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的相关插件都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些吗

网友:
地面站首页左下角。有三个软件都要下。两个是需要安装的,一个是用来转换端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