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250自己坠机

楼主(2018-07-19):
为什么我的穿越机有时飞着就会自己掉下,穿越机250.f3飞控.3s电池.2204电机.30a电调,重录像中看都是从同一个方向偏,然后垂直掉下来。

网友:
莫非是干扰?换个地方试试啊

网友:
          先查遥控范围

网友:
换飞控试试呢

网友:
这是这个电调停止工作   直接栽下来   估计电池压降太快导致的

网友:
飞控用的哪个版本固件?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和电调问题

网友:
我的也会。突然加大油门的时候就会像断电一样,掉下来

网友:
可能是电池放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