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模友晓得NAZA m v2调参软件下载地址,和为什么电脑连接不上飞控

楼主(2018-07-19):
有没有模友晓得NAZA m v2调参软件下载地址,和为什么电脑连接不上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

官网的网址是多少啊

网友:
是不是Win8系统?

网友:
Win10下载了连接不上

网友:
dji官网有 多找找   还要弄驱动,官网应该也有  我原来是弄得驱动精灵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的网址是多少啊

百度naza v2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
驱动和调参软件官网都有

网友:
win7或或XP系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