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F3飞控无法解锁,

楼主(2018-07-20):
求助,穿越机F3飞控无法解锁,

网友:
试一下油门微调,调下一点点

网友:
调一下遥控器油门的微调  往下一点

网友:
设置页面。右边有个解锁限制。里面有代码。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Arming-Sequence-&-Safety

网友:
这是多老的地面站和固件了 该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