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舞蹈跳的让人泪奔

楼主(2018-07-21):
换过飞控,从 N3AG 换到 NAZA ,都是一样的现象,貌似只有去怀疑机架动力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校准没对,还是机械性能出现故障了。

网友:
这个不多见

网友:
换过飞控不行就可能是动力部份!我们用排除法排除一下!肯定不是引力的问题!油门行程校准?换电调?不行就应该是电机问题了

网友:
看视频动力没事啊,好像是陀螺稳定问题。不懂

网友A:
听声音,感觉有点儿像电机,瞎说别在意

网友B:
电机顺序和转向装对没?没见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顺序和转向装对没?没见过这样的!

电机转向和桨正反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感觉有点儿像电机,瞎说别在意

电机声音,应该是飞控来回调整姿态引起的。

网友(2018-08-23):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和桨正反都是对的。

调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