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pro飞控 gps搜星上不去

楼主(2018-07-22):
我的极翼感觉很奇怪  很难搜20星  普遍在16星 飞了好几次只上过一次20星 什么情况

网友:
不错了   大疆一般情况也10多

网友:
不要太纠结这个了,正常使用就可

网友A:
是双模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模GPS吗?

不懂哦,据说这款gps很容易被干扰    最高可以21星

网友B:
我的大疆满足7颗可以解锁就飞了,最多十二三颗,按你这担心,我岂不是不要飞了

网友:
电池放下面  不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疆满足7颗可以解锁就飞了,最多十二三颗,按你这担心,我岂不是不要飞了

可以上21星 却怎么都上不去 是不是有问题?  担心个肾

网友:
很正常啊

网友C:
这真没啥好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没啥好纠结的

垃圾gps 换个m8n分分钟19星

网友:
p2p的GPS就是m8n的,不同地方不一样,十五颗以上就行,能稳定飞就行

网友:
都是什么人啊  原价1299  处理货499  你买到手300元 还要求那么高

网友:
差不多得了   还想怎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