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上的电容爆掉了

楼主(2018-07-22):
以前随手拍的图 搞不清楚电容具体型号 3528的 上面是107下面是307  中间看不清 ,淘宝上找不到一摸一样的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可以用什么样的电容换上去 谢谢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
          钽电容 100uf的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大换小

网友A:
应该是107C=100uf16V,用同容量大于16V的电容替换。

网友:
很明显是电压过高爆掉了,换高耐压的同容量电容

网友:
楼主,2楼4楼给了正确答案,换掉就好

网友:
换个同容量的电容 规格可大但一定不可小

网友:
只要是100uf 但电容 都可以互换 注意耐压 选25v 还要留意前后稳压管 电容连带损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07C=100uf16V,用同容量大于16V的电容替换。

如果是这样,4s电很容易烧这个啊

网友:
楼主能说下,这个坏了是什么现象吗?

网友(2018-09-07):
我焊接过小米粒大的这种电容,那个累眼啊

网友:
我的电容也爆了,但是我接着是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