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疆的电机

楼主(2018-07-22):
咸鱼买的大疆电机,顺便分享一下我的拆机工具。做工精细,质量杠杠滴

楼主:
拆开的目的就是为了车平底座

网友A:
楼主。这电机轴承是什么尺寸的?电机拉力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电机轴承是什么尺寸的?电机拉力各是多少?

轴是5mm的其他不知道。

网友:
那上面看到这个电机挺便宜的,我也心动了的,原来这底座是定制的啊?一高一矮一般机架要装还得加垫片才行哦…………
怎么样?据说是520KV的……

网友:
要不是一边高一边矮有用的多。

网友B:
准备做什么。。

网友:
桨不太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做什么。。

就玩玩。还没目的

网友C:
就是底座不平,让你们不能随便用,大疆贼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底座不平,让你们不能随便用,大疆贼精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网友(2018-08-29):
角度右拉+下拉都有了

网友:
就是这个比较烦,我也买了几个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