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和摄像头怎么接,求教

楼主(2018-07-22):
(图片)

网友A:
黄接黄,黑接黑就行了

网友:
按颜色接

网友:
按线序定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色儿

红色正,黑色负,对吗?

网友C:
红对红,黑对黑,黄对黄,再接电源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对红,黑对黑,黄对黄,再接电源就行啦

图传发射有两个黑色线,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色向接

图传发射有两个黑的,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有两个黑色线,怎么接?

一个接电源地  一个接视频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有两个黑色线,怎么接?

一个接电源一个接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接电源一个接摄像头

摄像头三根线,发射机四根线,不明白怎么接?

网友:
我们的摄像头是通过焊接杜邦新来实现连接的,直接接到cc3d多余的的针脚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一个接电源负,然后电源正接红线

接好了,搜不到信号啊,换了好几个频段了

网友E:
根据摄像头和图传每个线的定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摄像头和图传每个线的定义接

接好了,搜不到信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接黄,黑接黑就行了

接好了,但是搜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色儿

接好了,搜不到信号

网友(2018-08-24):
引用 楼主:
接好了,但是搜不到信号

你这个图传需要拨码,对频

网友:
vin接数据,然后正负极供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