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airmode模式开了,为什么解锁时螺旋桨自己会转?不开就不转

楼主(2018-07-22):
还想问下,开与不开airmode模式,操作起来有什么区别吗?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AIRMODEL就是让你有怠速
在翻滚和各种花式动作中不会让电机彻底停转而失控

网友:
可以改设置不转啊!

网友:
Airmode就是油门为零时,依然可以执行PID控制,如果你螺旋桨都不转了,飞控又如何控制飞机姿态

网友:
4楼讲的清楚

网友:
airmode 相当于怠速  不然油门0的时候你在空中 各种动作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