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飞固定翼fpv用眼镜好还是显示屏好。

楼主(2018-07-22):
感觉眼镜的体积重量都有所限制,接收机的灵敏度与一体屏比较会不会有所缩水。用过的朋友讲讲看,谢谢。

网友:
初期显示器比较好,随时脱离屏幕看飞机,后期飞熟了,眼镜更爽。个人意见。。。

网友:
鹰眼锐视大法好

网友:
当然眼镜好,但是夏天眼镜实在戴不住。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屏幕吧,巡航时,不用总看,也不用带在头上。固定翼怎么也能飞个20分钟以上吧,戴眼镜累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屏幕吧,巡航时,不用总看,也不用带在头上。固定翼怎么也能飞个20分钟以上吧,戴眼镜累死了

那就失去飞行的乐趣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0450看看这个帖子就知道屏幕越大,飞固定翼越爽,香港、台湾或者国外都开始流行用大屏幕飞穿越机,有些香港模友用12 15等等尺寸屏幕飞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飞穿越还是眼罩或者眼镜爽,体验好

网友:
眼镜的代入感更强,适合穿越等短时间的,屏幕适合边看屏幕边看飞机的近距离航拍,或者远距离长时间航点飞行,想要更爽应该入眼镜,看个人需求吧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要试过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

网友(2018-09-18):
认为用眼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