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07-23):
为啥我把飞机通电后电机一直嘀嘀叫?舵机动作正常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

咋没用呀?

网友:
校准了也不行吗???

网友A:
你不会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把油门通道设置反向了吧。。

好像我接收机天线断了一小截

网友:
有的电调有油门保护,要先开控后接收机上电,否则电调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反向了,电调保护,设置油门通道反向就可以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