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飞控气压计与超声波测高切换

楼主(2018-07-23):
pix刷了固定翼固件,装上超声波后,超声波界面只显示距离不显示电压,高度一米左右时飞行数据里面的高度一直是气压计高度。

网友A:
pix设置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设置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对啊,有人知道怎么切换这两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