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烧写固件的方法

楼主(2018-07-23):
F4飞控boot键旁边的元件被钳子碰掉了,导致没办法烧固件了,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怎么继续刷新固件?

网友:
重新补焊上去重新补焊上去

网友A:
补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焊就行了

元件太小了,没办法焊接

网友:
这还小啊。给修手机的,分分钟的事

网友:
能找到就焊上去 不行还是反厂保险点

网友:
烙铁头用刀头,拖锡,刮来刮去的就上上了

网友:
这个不好焊,最好返厂吧

网友B:
可以自己用jlink 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用jlink 下载

很高级的操作?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