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航点飞行

楼主(2018-07-23):
请问老师以及各位大神,咋样才能让固定翼飞机飞航点的时候准确些,飞行图如下,感觉直线都是左右来回飞file:///C:\Users\ZYM\Documents\Tencent Files\424538424\Image\C2C\S6SK36I3`M}%RJ1V82A{L7A.jpg

网友:
PID参数没调整好

网友A:
同问啊,我的走航线感觉是走蛇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我的走航线感觉是走蛇字啊

哇 感觉你这个走的很直啊 你竖着的航线是多长啊

网友:
走的好直啊,怎么设置的

楼主:
但是在自稳模式下,飞机表现的还可以,那要咋调PID

网友B:
转弯是需要半径的  你这直线挺多2k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弯是需要半径的  你这直线挺多2km吧

应该没过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