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解不了锁,小白求助大佬们!!

楼主(2018-07-23):
求助,求助,我用的是f3飞控,先看视频___正常的话,那个小黄块到黄条那里,那个灰色的块不应该变黄吗?现在飞控别的功能一切正常,就是解不了锁了,啊啊啊啊啊,急死我了。底下两个可以变黄,上面控制飞机解锁的那个灰块就是不变,以前控制解锁的也不变黄,可是能用,就今天忽然不行了。
  想问一下大佬们,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用我家另一个w7的电脑调了也不行,不知是飞控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A:
我记得可以调油门最低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可以调油门最低点解决

怎么设置遥控最低点呢?

楼主:
补上一图

网友B:
条件没有全部满足,油门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件没有全部满足,油门低位

怎么调油门最低位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上一图

遥控器调油门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调油门最低值

怎么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调?

你是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遥控

mc6a某宝一百来块钱的渣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6a某宝一百来块钱的渣控

你试试油门的微调,看着地面站接收机页面调调到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油门的微调,看着地面站接收机页面调调到1000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啊啊啊啊啊,不行了,我太激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啊啊啊啊啊,不行了,我太激动了,

不客气祝爽飞

网友:
遥控器油门微调往下调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上一图

为什么我的下面那四个舵机没颜色是怎样回事啊

网友D:
可以教我吗?我昨天才买的f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教我吗?我昨天才买的f3

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呀

那里毛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呀

我用的cf调参软件,电机选项一直加载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cf调参软件,电机选项一直加载打不开呢

其实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把软件关了 再把线拔了,然后再重新插一遍就好了。我那个时候是打开所有的选项都显示加载中。如果不行的话,你重新刷个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