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怎么更改遥控的最低点

楼主(2018-07-23):
本人小白,不知道,大神知道的求教,不然飞机没法解锁了

网友:
mc6?futaba?乐迪?天地飞?华坑?睿思凯?jr?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要说下怎么解决的,别人遇到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下怎么解决的,别人遇到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油门调低

网友:
先去菜鸟板块和泡泡板块把视频好好学习一下再来提问吧,你这样问无法回答你,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调低

说错了,我是改的遥控的微调,呵呵

网友:
遥控器油门微调开关往下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