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这个电调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8-07-23):
这个10A四合一电调换上飞了也就飞了20来电,今天通电就发生异常。现在连接BF,电调和飞控的灯可以正常亮,飞控各项参数可以正常显示和更改。连接BLHeliSuite蓝灯会正常亮,
BLHeliSuite里可以connect,但是check后软件四个ESC都找不到认不出。
如果直接接2s电池,电调、飞控、接收机的灯都不会亮。
不过,我设置的16位电调的飞机启动音“星球大战”正常鸣叫,但是没有电调自检的声音。
我的知识和经验很少,觉得应该是电调坏了。
请问大神们是不是电调坏了,90gt除原装电调有没有别的好推荐?
码了太多字,累眼了各位

10A四合一电调

网友:
电调就是易损件,很容易坏的。坏没坏,首先要排除有没有接触不良。如果全接触好了,还这样就坏了。如果有一点基础知识,坏了也很好修。可能就哪个管子坏了,找出来,换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虚焊,现在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