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a控怎么样?

楼主(2018-07-23):
不知道贴吧里有没有人用这个控的,这应该是某宝最便宜的控了,有没有人拉过距之类的,某宝说可以达到八百多米,呵呵

网友:
距离都差不多,主要是手感

网友:
新手控 可以的

网友A:
多加点钱,换神控I6,功能比MC6强几条街。入魔2年内功能基本都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加点钱,换神控I6,功能比MC6强几条街。入魔2年内功能基本都可以胜任

能说一下全名吗,某宝上搜不到啊

网友:
还可以吧,我用过 距离不是问题,但手感和X9D差远了,还有不知你飞什么 飞穿越,通道太少

网友B:
MC6最大问题不是遥控距离,目视飞遥控距离都够,也不是通道少6通能应付大多数模型。更不是手感,手感这东西有时候挺玄学的,至少新手用起来没什么区别。

MC6最大的问题是没屏幕没菜单,模拟微调,你第一架飞机,加上模拟器就是两个模型了,很多人用MC6+su27板机入魔,三角翼混控和不混控来回切,微调好的机器,到模拟器里绝对不能在调遥控,这些都不太方便。

富斯i6虽然也便宜,但是他具备标准遥控的大部分功能,有屏幕,可以保存模型,每个模型存一组微调和混控的信息,包括接收信息,这样当你有第二架的时候,每架飞机一个接收机,切换模型后所有的设置就自动切换了,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6最大问题不是遥控距离,目视飞遥控距离都够,也不是通道少6通能应付大多数模型。更不是手感,手感这东西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全名吗,某宝上搜不到啊

富斯 i6

网友A:
或者加点钱,上i6x、i6S十通道,功能更扩展

网友:
富斯i6才是神控,性价比无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加点钱,上i6x、i6S十通道,功能更扩展

i6刷最新固件可以改14通道,就算没有硬改的能力,也有最新10通道固件,三个开关升级到三段,还有ppm输入通道映射,比那些个i6x,i6s不知强几万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