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外置罗盘怎么设置

楼主(2018-07-24):
用的hmc5883l模块,给apm2.6用,该接哪个接口,接口定义又是什么,求大佬分享一下

网友:
校准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
怀疑不是hmc5883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红圈里的接口

借口顺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红圈里的接口

那接口定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是rx和tx.两边的正负,也可以和gps共用正负

不对啊,我这个是2.6版本的,有六根线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个是rx和tx.两边的正负,也可以和gps共用正负

apm2.6接罗盘是在i2c接口,2.8才在gps那边

网友:
我教你吧,从外往里依次是gnd,rx,tx,5v

网友B:
这块apm2.6是60买的裸板吧

网友:
以梦喂马,越喂越傻;诗和远方,越远越脏。春风十里,吹不死你;面朝大海,现捞现宰。嘘寒问暖,不如巨款;故事和酒,床上都有。岁月静好,单身到老;何以解忧,唯有退休。

网友:
应该是i2c接口协议,scl sda两个对应插上,但是国产的qmc好像不行 你可以百度一下apm2.6的接口定义。2.8的是从左到右 vcc scl sda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apm2.6是60买的裸板吧

是啊,你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