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宋了怎么办,求大佬们帮助

楼主(2018-07-24):
前几天炸鸡,飞机一个电机有点松动,低速转是能听见电机不平衡的声音,转快了就没音了,大佬们,怎么能让电机紧一点啊,谢谢

网友:
是不是轴承磨损了?   如果是的话  只能换轴承了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看是是轴向串动还是径向摆动,轴串就松机米调整,径摆就换轴承

楼主:
怎么把电机弄开呢?

楼主:
要是不换会咋样呢?

网友A:
电机轴承那里有一个黑色的小螺丝,飞久了会松的把它牛井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轴承那里有一个黑色的小螺丝,飞久了会松的把它牛井就可以

怎么卸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