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飘机

楼主(2018-07-24):
淘宝上80cm翼展的飘飘机,翼根弦一般多长?

网友A:
1-2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cm

十二?

网友B:
1到两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到两厘米

一到两厘米应该不是。因为在图片上看飞机宽度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到两厘米应该不是。因为在图片上看飞机宽度挺大的

突出1-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