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尾手抛机改遥控

楼主(2018-07-24):
55cm的手抛飞机,机翼厚实,装上8523和f949接收,本来用200ma电很好飞的,三分之一油门就能平飞,后来改成550ma有些沉了,半油门才能平飞,还容易失速

网友:
电机换大点

网友:
路过帮顶,换大电机

网友:
不需要换大电机,试试双发

网友A:
并不需要换大电机和改双发,如果不在有风天玩的话,原来的200电池可以飞5分钟以上吧,这就够了,你不管换电机还是双发都增加重量,解决不了你说的易失速问题,因为你无法改变机翼了。现在这状态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需要换大电机和改双发,如果不在有风天玩的话,原来的200电池可以飞5分钟以上吧,这就够了,你不管换电 ...

确实,我都后悔改550ma了,现在电池埋在泡沫里面也没法换回去,只能将就着半油门以上飞了,好在这飞机机翼不错,就算是重了也还可以慢飞

网友B:
用的什么接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接收板

伟力f949,小机神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我都后悔改550ma了,现在电池埋在泡沫里面也没法换回去,只能将就着半油门以上飞了,好在这飞机机 ...

把电池扣出来吧,其实200的电池,用掏个槽,用魔术贴粘上就能飞,空中肯定掉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伟力f949,小机神器

不错啊 我用911的板子改的 结果两下舵机就废了

网友:
可以弄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扣出来吧,其实200的电池,用掏个槽,用魔术贴粘上就能飞,空中肯定掉不了 ...

挖出来要动大手术了,过段时间再做个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 我用911的板子改的 结果两下舵机就废了

用0.6mm的钢丝,有一定弹性,不容易拉坏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0.6mm的钢丝,有一定弹性,不容易拉坏舵机

就是0.5还是0.6的 不知怎么搞的 滑牙了

网友:
这种手抛求链接

网友C:
空心杯直驱过50油门才能保持飞行的情况下到不了5分吧,我发现我所有空心杯直驱机如果重量上需要过50油门保持飞行,都是两分钟电机烫到飞不动。二三十油门能平飞的才能慢慢溜过五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心杯直驱过50油门才能保持飞行的情况下到不了5分吧,我发现我所有空心杯直驱机如果重量上需要过50油门保 ...

空心杯这个东西就是容易发热,要找转速低电流小的,不能盲目追求大功率大转速,适得其反,还有桨要小,8523用55mm,716就要用45mm的

网友D(2020-06-05):
请问这架V尾手抛机现在还有得卖吗?就喜欢V尾这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架V尾手抛机现在还有得卖吗?就喜欢V尾这种类型

还有的,付致本段内容₴bvUY1tvWosb₴打楷氵匋宝或掂击炼接https://m.tb.cn/h.VnHZPM6?sm=8f1a2b 至瀏..覽..噐【涂鸦飞机 EPP手抛飞机 翼长48cm 55cm涂鸦飞机 手绘白飞机DIY飞机】

和他说要v尾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