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固定翼入门指南(持续更新)

楼主(2018-07-26):
一、摇控器。
    摇控器是用来将自己的命令发送给模型的必备品,好的摇控器可以让我们更加快速、有效的学习操控航模,还可以极大的避免模型失控的危险。新手入门应当选择6通的遥控器(通道太多新手用不着)并且应当是性价比高、稳定性强的 ,当然如果你后期不想换摇控器,也可以直接买Futaba 等国外有名的高端摇控器,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考虑天地飞9,天地飞7二代,富斯i10,乐迪At10,睿思凯等等,这些摇控器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华坑d10呢

网友A:
没有华坑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华坑差评

华坑太难折腾了,新手受不了

楼主:
2、电子调速器(ESC)
    电子调速器(电调)是用来调节电机转速的,所以它与电机相连的线也有三根,当电机转的方向反了,只需任意调换其中两根就可以了。它最粗的红黑两线是连接在电池上的另外还有一个杜邦插头是插在接收机上的,它是这样子的。

楼主:
注:左边那个是杜邦插头,右边那个是电源线,下面那个是连在电机上的。

楼主:
刚才第二篇的1、电机没传上去,现在补上,勿喷

楼主:
二、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可大致分为:电机、电子调速器、伺服器(舵机)
1、电机
     电机是一种将电能转变为动能的机械,它为整个模型提供动力。一般情况我们使用的是无刷电机,它的寿命长,效率高所以我们一般用它。它与有刷电机最大的区别是它无刷且有三根线,有刷电机有刷只有两根线。无刷电机上一般有一个数字就是多少多少kv,它表示这个电机在10v电压时转的圈数,假如一个电机上标有2450kv的字样,则这个电机在10v电压时转速为24500转。它是这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坑太难折腾了,新手受不了

然而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快更

楼主今天停电

楼主:
3、伺服器
    伺服器一般指舵机,它可以将接收机发出的电信号转变为指定动作,一般它可以分为四个类型:标准舵机、强力舵机、微型 舵机和特种舵机。标准舵机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强力舵机通常用在较大的模型或受力较大的控制机构上,微型舵机则相反,特种舵机则用于特定场合,如起落架收放舵机,收索机等。

楼主:
三、飞机
    入门呢,一般我们用的飞机是上单翼,有上反角的飞机,因为它速度慢,反应没有下单翼灵敏一,因为上单翼的重心低再加上有上反角,所以它适合入门模友。
    在上单翼飞机中千万不要(如下图所示)

楼主:
继续,我在这里推荐一下,买飘飘机,背推机,泡沫机,可以以好小子等比较出名的飞机做对照

楼主:
大家开始疯狂插楼吧  感谢观看,麻烦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帮顶

谢谢

网友D:
t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太慢了

谢谢,但手机写字先生太慢了

楼主:
就这么沉了\

楼主:
就这么沉了

网友:
学习一下,向高手看齐

网友E(2018-08-31):
想问樓主dzy,杜邦插頭是不是T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问樓主dzy,杜邦插頭是不是T插呢?

不是,t插和xt插头都是用于动力电供给的,大电流建议用xt60.结构也比t插稳当

网友(2018-11-13):
引用 楼主:
继续,我在这里推荐一下,买飘飘机,背推机,泡沫机,可以以好小子等比较出名的飞机做对照

小小猎鹰和小小胖子
哪个更合适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