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小无刷穿越机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8-07-26):
本着网上有设置教程,使用的也是x9d p控,最近在闲鱼入手了一架HSB室内小无刷穿越机,按着网上去设置,搞了半个多月了,可是怎么都启动不了小飞机,不知怎么回事,网上看了说f3没解锁,按他们的方法去设置了下,除了遥控不会油门微调外,都没效果,固件好像是3.4.0的,想烧旧版本的固件也烧写不了,各位大神们能否赐教一下,如何搞定这个问题,先谢谢了哈

网友A:
没打开端口,遥控器怎么可能用呢

网友B:
确实,遥控信号端口没打开

网友C:
如果你买的是浩比特HBS75那个飞机 看我教程
如果不会调参建议你多看看我的关于调参的基础知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打开端口,遥控器怎么可能用呢

多谢提醒,昨天设置的时候发现了,已解决

网友:
接收机串口没打开,接收机和飞控都没有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遥控信号端口没打开

对的,昨天发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买的是浩比特HBS75那个飞机 看我教程
如果不会调参建议你多看看我的关于调参的基础知识教程 ...

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