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小方狗输出线定义

楼主(2018-07-26):
这个用的是mini usb  8p插头,都是厂家自己定义的,网上查不到。哪位知道视频信号线、5v供电、地线分别是哪个吗

网友A:
一般是OTG那一根线,USB的线序是标准的,上网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OTG那一根线,USB的线序是标准的,上网查就行

这个是迷你usb 8p接口   不是安卓接口什么的   不知道有没有模友diy过

楼主:
淘宝卖家都不知道。。

网友:
把线插上,把电池抠出来,对着电源量,地线和电池负极应该是直通的,5V只能说试试吧,里面怎么实现的不知道,然后接上电池,把地线接与屏幕连上,其它线挨个试,可以试出视频信号线,5V不行就不接,靠电池抗吧

楼主:
找到了。。去找厂家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