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指导

楼主(2018-07-27):
我是一个新手,练模拟器有一个多月了,已经会基本的操作了,想自己攒一台穿越机,我的控是Frsky
X7,想玩一个210正叉的机架,都需要什么配置,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入门随便买,动手能力强自己装就行,别什么都途便宜,那是玩具

网友:
多看人家帖子配置就可以了,慢慢自己就知道要啥配置了

网友A:
你走花飞还是竞速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走花飞还是竞速路线?

花飞,偶尔拍个小视频

网友:
买个经典的外星人机架或者山寨的火星人入门,上置电池,内部空间大,好走线,虽然会有点重,不过花飞没关系,淘宝上对应的打印狗座很多,方便带狗…其他都买主流配置就好了,第一架飞机总是要炸的,不用顶级配置,普通2205电机,25-35a bls电调,f4飞控,随便的微型200mw图传,去飞吧

网友:
摄像头就雨燕2好了,如果你能飞起来不退魔,你自然会慢慢懂如何升级,如果退魔了损失钱也不多

网友:
我也是,正在家里练空心杯+模拟器,觉得新手还是买套机算了,自己组装天晓得哪里会出问题

网友B:
便宜机架,便宜电机,好点电调,f4飞控,一般电池,不用太贵的桨,电调加上保护,电机加上保护,练习时肯定会炸机,等技术练好了,机架,电机,电池,桨也就炸的差不多了,可以换新机了,飞控和电调还能用就不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机架,便宜电机,好点电调,f4飞控,一般电池,不用太贵的桨,电调加上保护,电机加上保护,练习时肯定 ...

谢谢了

网友(2018-10-13):
练好了 就起飞吧 注意安全

网友(2019-03-03):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