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下vcc和5v的差别

楼主(2018-07-27):
我把5v接matek f7飞控vcc上 然后已经返厂了。哭晕在厕所了。

楼主:
就是这样做的死

楼主:
这句话死活没看明白

网友A:
vcc是电池电压  3s电池 vcc就是12v左右呗   接5v可不得哭死在厕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是电池电压  3s电池 vcc就是12v左右呗   接5v可不得哭死在厕所啊

那我为啥5v接到vcc(假设3s 12v)  会出问题?小的接大的最多不启动 为啥把我摁在厕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为啥5v接到vcc(假设3s 12v)  会出问题?小的接大的最多不启动 为啥把我摁在厕所了?

你是把5v接到vcc上了? 是的话  那就不知道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5v接到vcc上了? 是的话  那就不知道为啥了

是的 5v输出接飞控vcc上。 不理解为什么就挂了

网友B:
VCC应该是电池电压,+5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应该是电池电压,+5就不用多说了

万用表大法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应该是电池电压,+5就不用多说了

现在就是搞不清楚原理 +5也是电压 vcc也是电压 一个+5的电压为什么不能接 vcc 12-23v电压上?

网友C:
就是动力电和5v的区别,我上次给电流计接动力电秒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动力电和5v的区别,我上次给电流计接动力电秒坏

哎。。。不明白差别。。。找了一圈百度也没个说明白的。

网友D:
VCC是代表电源 要用多少伏就要看电路图  5V是规定在5V

网友:
不应该啊,都没有回路
又飞控5v都有正确接上应该没有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是代表电源 要用多少伏就要看电路图  5V是规定在5V

这么说起来vcc和那个正5v是一个道理的东西?所以先不管能不能用的情况下,vcc不可以接+5v的端口(怕烧掉),但是+5v肯定可以接vcc端口(因为vcc端口本来就能承受+5v以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起来vcc和那个正5v是一个道理的东西?所以先不管能不能用的情况下,vcc不可以接+5v的端口(怕烧掉) ...

5V接到VCC或Vbat上,如果这时接上电池,那5V后面肯定烧掉了。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VCC后面的负载太大,5V相当于短路,所以也烧。

网友E:
你是板子上只接了5v接口  还是vcc和5v接口同时上了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板子上只接了5v接口  还是vcc和5v接口同时上了5v

只把5v接到板子vcc, 电调的5v没接板子

网友F:
vcc指的是电源正极,对应的是gnd(接地或电源负极),5v指的是输入电压,相当于零电位点有正电压和负电压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vcc指的是电源正极,对应的是gnd(接地或电源负极),5v指的是输入电压,相当于零电位点有正电压和负电压之 ...

我语文肯定是数学老师教的。死心了。找了两天资料还是没搞懂。在搞下去要怀疑自己理解能力了。。。不研究了 老老实实按部就班

网友G:
vcc不一定是5v.也有可能是别的电压,例如3.3v.你这个极有可能是要求接低电压你接成高电压了,所以吧电源供电部分烧坏了。

网友:
5V和VCC都只是一个电压标记,关键还要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vcc不一定是5v.也有可能是别的电压,例如3.3v.你这个极有可能是要求接低电压你接成高电压了,所以吧电源供 ...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现在是5v去接vcc ,小水管套大水管。应该不会烧才对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我现在是5v去接vcc ,小水管套大水管。应该不会烧才对

烧毁一般就是过压或过流造成的。
所以不要想当然或侥幸,否则分分钟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烧毁一般就是过压或过流造成的。
所以不要想当然或侥幸,否则分分钟出事。 ...

听你这么一说该不会那个vcc接口只是用来检测电压的?所以是过流烧毁的?

网友(2018-10-31):
vcc是供电电压,5v是通过降压的

网友:
路过打个酱油            VCC应该也分+5V   +3V

网友:
一个是统称,一个确定值

网友:
vcc电压是由电路设计定义的,比如,一个电板上有多个vcc接口,但接入电压是不一样的,一般为:3.3/5.0/12/24v等,也就是说5v=vcc但vcc≠5v

网友(2019-02-10):
估计那里短路了

网友(2019-04-10):
楼主你也是厉害了,干嘛要把其他电源接飞控板上的vcc输出?看谁更厉害是吧?

网友:
VCC是输入电压,视情况而定,+5V什么时候都是+5V

网友(2019-10-05):
引用 楼主:
听你这么一说该不会那个vcc接口只是用来检测电压的?所以是过流烧毁的?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2020-10-17):
VCC只是一个电源电压符号,具体电压值要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