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机图传软件

楼主(2018-07-27):
谁有下图这种图传接收机的手机软件,十分感谢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8DODiM   提取码v17q
软件应该都是通用的,手机图传相当于一个摄像头

网友B:
口袋FPV可以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袋FPV可以用呀

我试了不行啊,难道是我手机不支持吗,荣耀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不行啊,难道是我手机不支持吗,荣耀8

华为手机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手机好像不行吧

小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呢

小米的大都可以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不行啊,难道是我手机不支持吗,荣耀8

华为手机大部分都不支持

楼主:
回头找个小米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o8DODiM   提取码v17q
软件应该都是通用的,手机图传相当于一个摄像头 ...

好的,多谢

网友A:
USB的图传有兼容性问题,建议用WiF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图传有兼容性问题,建议用WiFi的

wifi信号会和遥控信号产生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fi信号会和遥控信号产生干扰

那就用win10平板吧,图传、地面站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win10平板吧,图传、地面站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