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天线接头能不能挨碳板

楼主(2018-07-27):
请教一个问题啊,听别人说,天线接头不能挨着碳板,要绝缘,这是为什么啊,我一直挨着的,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有没有哪位大佬道出缘由

网友:
溃线的屏蔽层没事,信号芯线挨着碳板就会没有信号

网友:
转动的外壳?不能碰着吗

网友:
碳纤维是导体,有屏蔽作用

网友:
接触没任何问题 别听他们瞎说

网友:
碳板导电,图传信号会会有影响。

网友:
有干扰吧

网友:
外面那个金属螺母是屏蔽层,地线,那个接外壳没事,中心线不能接触碳纤部分,不过一般中心部分也没机会碰到碳纤部分,另外就是最终天线有效部分,比如蘑菇天线的蘑菇头,四叶草的金属头,棒子天线顶部那2cm左右那段,要远离碳纤部分,会被屏蔽。

网友:
炭纤维导电的,按着的话会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没问题。绕几圈也没有问题不论有没有绝缘层。不过天线4周不要有碳板,稍微会影响发射。
我感觉天线比较适合吊装在下面。虽然可能没有顶在上面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