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不来

楼主(2018-07-28):
刚装好的,为什么把油门推到顶都起不来,求大神指教电池也是4S新的,1355浆

网友:
有什么表现?原地旋转还是感觉没拉力

网友:
电调校准没?

网友A:
是否螺旋桨装反或装错位了

网友:
卸掉螺旋桨!!!!!!!确认飞控的前向标记和机架的前进方向是否一致,确认1号,2号,3号,4号电机的位置是否符合大疆飞控要求的X飞行模式,然后再确认1号,2号,3号,4号电调信号线和飞控输出口连接顺序是否正确,接着检查4个电机的旋转方向和飞控X飞行模式要求的是否一致,最后安装螺旋桨试飞。再不起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螺旋桨装反或装错位了

油门推上去声音很大,下面风都没有,浆我是没动,拿过来快拆已经装好了。红对公,黑对黑,就这么装到电机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推上去声音很大,下面风都没有,浆我是没动,拿过来快拆已经装好了。红对公,黑对黑,就这么装到电机 ...

桨叶换了位置,推油门有分,但是1 4号浆一推就掉,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推上去声音很大,下面风都没有,浆我是没动,拿过来快拆已经装好了。红对公,黑对黑,就这么装到电机 ...

1-4号,推油门就掉浆,2-3号转速很慢。

网友B:
掉浆说明线接反了 或者电机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浆说明线接反了 或者电机位错了

电调信号线延长了,自己焊的,有时候解锁后1号电机不转,油门推到40%以上才开始转,这跟信号线有关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信号线延长了,自己焊的,有时候解锁后1号电机不转,油门推到40%以上才开始转,这跟信号线有关注吗? ...

电调油门行程设定了吗

网友:
转速不一样说明电调行程都不一样

网友:
不用想了,你好好找找桨的方向,问题就在这边

网友:
确切的说是电机的方向

网友:
不是浆装反了就是线接反了这个应该好调吧!

网友:
检查下电机转向,校准下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4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