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组装mini穿越机

楼主(2018-07-28):
又装好一架小机子~~~先来说说配置:
DYS 1104 7500kv;
HGLRC迷你飞塔(PBF3飞控 25A四合一电调);
fx806镜头;
DYS 25/200mw发射模块;
DSMX卫星接收;
2s 300~550mah(450比较适中)
机架关键字“小蜻蜓 无刷”
-----------------------------------------------------------------------------------------------------------------------------------------------------------------
看着像只小青蛙···

装起~~~ 楼主选择把接收安装到最底层,为了避免插座顶住电调,于是把插座去掉,连接线直接焊在插针上(考虑 ...

接收做好绝缘措施,电机和接收都先安装好

给电调焊上电源线

注意好电调方向和电机顺序,把电机线焊接到电调上

上飞控并固定好,焊接好接收线和BB响

用飞塔就是省时省力啊! FX806镜头,成像和逆光效果在小镜头中个人感觉算比较好了 ...

随便找个座子固定下镜头(听说改进版机身会为分体图传加入镜头固定板)

装上机身,还不错

图传发射固定在上板(放不进里面....)上板预留了放BB响的孔位(直径约为9mm ) ...

搞定!~~~~~ 来和小黄机对下

其他角度看看

上桨 使用2寸桨~~在此动力系统下5叶桨动力较3叶的好

重量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方面 不带电池的重量,58.2克左右

带上2s 330mah的重量(家里温柔飞行约3分钟,稍微暴力2~2分半钟,这电池比较适合室内温柔飞),76.2g左右 ...

带上2s 450mah的重量(飞行时间3分半到4分多左右,视暴力程度,比较适中),约83.3g ...

带上2s 550mah的重量(不嫌重的话飞4分半到5分钟没问题啦),约91.8g

网友:
好精致的小鸡 组下来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