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空心杯连接不了飞控

楼主(2018-07-28):
在咸鱼上买的新的空心杯 说明书啥也没带  问卖家说飞控是F3EVO 烧写了一次固件  连不上飞控   大神帮看  新手入坑不懂得太多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B:
换根能读写数据的线

网友C:
是不是打开手动频率了25000那个地方了,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数据线试试

同一根可以连接F3飞控    但是再顺便问一下f3飞控数字端口打不开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打开手动频率了25000那个地方了,关了试试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能读写数据的线

同一根数据线能连接f3 飞控

网友D:
刷固件的时候 无序列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固件的时候 无序列去掉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