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制作ppm编码器

楼主(2018-07-29):
最近和魔友换了一架四轴穿越机,然后就买了个f4飞控,问题来了,收到货后发现F4飞控的接受机信号只能用PPM或是SBUS信号,手里只有个华科尔六通接收机,没有sbus或是ppm信号接收机,一开始是想到买个华坑的sbus接收机,但是鉴于价格就不打算入手.........
所以呢,打算自己写一个编码器,头一回想到的是用arduino单片机,于是乎自己动手写了一个程序,按照ppm的编码格式,写完之后上机调试,问题又来了,感觉飞机跟不上手,延迟巨大,然后又对代码进行优化,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接着从网上找到别人用arduino写的ppm编码源程序,试了下延迟依旧很高.........可能是arduino的性能本来就不够快,也可能是我学的不够深吧,毕竟arduino才刚接触;
然后就想到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这款单片机用的比较久,而且一块c8t6的价格比一块arduino nano板还便宜;性能上,stm32使用的是32位处理器,处理器速度最高72MHz,arduino只有八位;最快也就16MHz;精度方面,stm32也更胜一筹;
今天刚写完程序,又写了一个arduino读取ppm高低电平信号的程序,用来测试程序效果及具体延迟,结果让我惊喜,
最后贴上源码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Jq_gU2ks8xbQCZZVyH5TQ 密码:otvf

这是ppm信号的低电平间隔,我是用的间隔是400us,arduino的打印结果是每个间隔均在400us左右 ...

这个是八个通道的ppm高电平时间,比较大4000左右的那个相当于起始信号

楼主:
不知咋回事,帖子绿了,发上原版

最近和魔友换了一架四轴穿越机,然后就买了个f4飞控,问题来了,收到货后发现F4飞控的接受机信号只能用PPM或是SBUS信号,手里只有个华科尔六通接收机,没有sbus或是ppm信号接收机,一开始是想到买个华坑的sbus接收机,但是鉴于价格就不打算入手.........
所以呢,打算自己写一个编码器,头一回想到的是用arduino单片机,于是乎自己动手写了一个程序,按照ppm的编码格式,写完之后上机调试,问题又来了,感觉飞机跟不上手,延迟巨大,然后又对代码进行优化,但是效果依旧不理想,接着从网上找到别人用arduino写的ppm编码源程序,试了下延迟依旧很高.........可能是arduino的性能本来就不够快,也可能是我学的不够深吧,毕竟arduino才刚接触;
然后就想到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这款单片机用的比较久,而且一块c8t6的价格比一块arduino nano板还便宜;性能上,stm32使用的是32位处理器,处理器速度最高72MHz,arduino只有八位;最快也就16MHz;精度方面,stm32也更胜一筹;
今天刚写完程序,又写了一个arduino读取ppm高低电平信号的程序,用来测试程序效果及具体延迟,结果让我惊喜,
最后贴上源码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Jq_gU2ks8xbQCZZVyH5TQ 密码:otvf

楼主:
代码还不觉得是最优化的,以后还想增加部分功能如sbus模式,sbus模式延迟更低

网友A:
能不能贴个hex+原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贴个hex+原来图

可以,到时候加个sbus模式再一起加上去

楼主:
文件都在里面了,包括教程!!!包括教程!!!包括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xyW1Q0ihOuN2TINW-9m2Q 密码:yqz5

楼主:
制作编码器需要的材料有
1、ch340 USB转ttl模块,某宝几块钱一个

2、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注意是c8t6,不能是其他型号,价格10块钱左右

3、如果是想做sbus编码器,还需要以下电子元件 10k、1k电阻各一个,8050三极管一个,制作信号反向电路

需要电脑一台,烧写软件与模块驱动我都放包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