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3d打印选哪一种材料?

楼主(2018-07-29):
如标题准备打印格GOPRO云台 淘宝上有很多材料 光敏树脂ABS 还有其他很多 请问该选择哪一种材料打印?还有什么需要注意?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手。也不是什么大神。只不过。因为了解些许。所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目前最经常用的还是pla。
光敏树脂必须用光固化打印机。普通层叠打印机不能胜任
然后ABS。首先是有毒。然后。打印翘边变形的问题不容易解决

PLA材料比较折中。经济方面和环保塑形都比较折中。
有利就有弊。PLA最大的问题是热变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什么高手。也不是什么大神。只不过。因为了解些许。所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目前最经常用的还是pl ...

ABS打印完了之后也会有毒么?PLA大概多少度变形?

网友:
Pla还好 没多大变形

网友:
ABS 太阳晒晒就挂了 可以考虑pe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