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要问一下Foxxer F405AIO和DALRC F405AIO哪个好?

楼主(2018-07-29):
如题,本人小白一枚,刚入坑。想组一台机子,但在飞控方面却犯了难,不知如何选择,还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都一样的东西。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技术上看应该都差不多
但从售后上讲我还是推荐DALRC的

网友:
都差不多,看口碑了

网友:
speedybee f4也不错 带蓝牙

网友:
一样的,推荐dalrc,便宜一点

网友:
Foxxer F405AIO重量大,你要是对电流有要求建议选重量大的

网友:
DALRC F405 AIO与银燕的紫弹电调存在兼容性问题,选用的时候要注意,我就是用了这个电调用不了DAL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