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egg100,飞蛋100突然坠机。玩的是心跳啊。

楼主(2018-07-29):
飞蛋用的是x9d+遥控器,xm+接收机,飞的好好的会毫无预感地突然不受控制,duang duang地往下掉。

有时就在眼前1米内坠机。我发现坠机时,接收机指示灯由绿灯变为红灯,掉下来一会(3秒内)又会变为绿灯,但是要重新锁定再解锁才能再次起飞。

这种情况根本不能好好玩耍,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
接收没焊好

网友A:
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

其实,我已经重新焊过一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已经重新焊过一遍了。

用线还是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还是针?

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

你在好好看看接收  我之前就是和你状况一样

网友:
检查下bec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B:
接收机供电不足啊,用额外5VBEC供电,不用飞控的电,我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
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供电不足啊,用额外5VBEC供电,不用飞控的电,我之前也是这样

我也觉得是这样。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有一根天线破皮,内外层短路时接收不到电磁波。xm+有两根天线,现在拆掉一根,不会再突然坠机了。@qwe3632035
@武杰杰

网友:
飞远了会不会掉下来    双接收机隔的太近了会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