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门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8-07-29):
各位模友你们好,我是一个新手,问下,油门曲线,和螺距怎么调?还是像网站上给的一款油门曲线对应螺距然后在飞机上调?还是在机子上先调水平在在遥控器里设置参数?调螺距前是不是遥控器里的参数都事先设置好了?如果是事先设置好的,那能不能推荐一套油门螺距,我再再飞机上调试下

网友:
额,这是玩直机吧?

网友(2018-11-29):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是在遥控器里调,可调成上弯曲线、下弯曲线或者一条直线。曲线不同控制杆在0---45度之间控制飞机的控制动作大小就不同。如果是新手建议曲线调平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