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全面的航线机装机教材。

楼主(2018-07-30):
本次为大家来了令人眼馋的航线机的装机教程,航线机是F3P规定动作的必备机,所以对于F3P爱好者来说,拥有一架航线机是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吧
级别的板材以及进口3微米的麦拉膜,听起来就让人兴奋。
  在教程的开始,给大家吐槽一下装机是有多么的恶心,如果动手能力欠佳者,不建议大家入航线机,因为装一架航线机需要的时间精力只有
装过的人才知道。
  配置:
          电装部分
电机:双天XM2202单轴版
桨:Falcon 9*2.8
电调:好盈飞腾6A
舵机:蓝箭D03030MG*1
          蓝箭D03010*2
电池:TOPGUN 2S 200mah
接收机:因遥控器的选择而选择,尽量轻

胶水:UHU POR
          JADE TEAM 泡沫胶水
          JADE TEAM泡沫胶水快干胶加速剂
胶带:3M测试胶带

碳材料:0.5mm直径碳棒*15
              1mm直径碳棒*2
              1.5mm直径碳棒半根
              3*0.2碳片若干

美不美

称重,因为飞机太过于柔软,并不是很好称,大概26g±1-2g

3mm碳片劈一半使用

开缝,埋碳片

使用快干胶水

加速剂定型,一定要用重物压着飞机!!!

使用UHU POR胶水粘结机头

升降舵切斜槽

副翼舵角开槽

使用3M测试胶带制作铰链

水平机身就完成了

安装下机身

剪取25CM的1.5mm的碳棒,起落架使用

安装起落架,注意贯穿点!

保证横平竖直

称重量

未减重之前总重

电调减重

超轻

超轻舵角

减重去掉舵机线

安装

安装舵机

加强

使用升降舵舵角扩缝隙,安装完以后再拆下来

升降舵三角形结构

尾巴加强,升降舵机安装

升降摇臂开口,建议贴胶带

置中

舵机减重,加长线约为60cm 第一次装航线机,减重还不够极致,积累经验,下次改进 ...

压重

等待

加强

小翼安装,加强细节

碳片一劈两半

建议大家直接把方向舵取下来加强,这是我装完以后才想到的 埋碳片加强,方向舵角安装 ...

就剩最后一片小翼了,磨人的航线机总算快装完了

安装电装一共84.8g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

网友:
装这个玩的就是时间和细心。

网友(2018-08-29):
螺丝是不是都是铝的。。。

网友(2018-11-12):
看着都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