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utaba T14sg双发差速怎么调

楼主(2018-07-30):
futaba T14sg双发差速怎么调

网友:
同问,我的是富斯I10,也做了个双拉的固定翼,也想了解怎么设置的,网上搜的是用jr控的,看不懂。可能就是比三角混控多了点内容。

网友A:
请问双发固定翼必须要使用差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双发固定翼必须要使用差速吗

不是必须,开了差速转弯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