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枚~求教论坛里的大神一些问题。。

楼主(2018-07-30):
想弄一个四轴无人机,机架s500  电机朗宇x2216 电调好盈30a 电池6000mah 3s 35c  飞控apm2.8  加上相机云台那些东东,起飞重量在1600g左右,不知行不行,遥控器要几通道好??求教求教。

网友A:
起码六通道以上吧,四通道是基本飞行。多出来的用来控制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六通道以上吧,四通道是基本飞行。多出来的用来控制飞控吧

能不能帮我看看大约能飞个几分钟啊,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我看看大约能飞个几分钟啊,谢谢啦

这个我不好说呀,不过我感觉你追求续航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35c的……我用的是6s 10000mah 15c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好说呀,不过我感觉你追求续航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35c的……我用的是6s 10000mah 15c的电池

电调会炸。。。。而且钱钱有限,学生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会炸。。。。而且钱钱有限,学生党

好像不暴力飞行的话不用大c的,大c的电池也贵啊

网友:
至少6通道

楼主:
可是电调不支持4s,而且4s比3s重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支持可以换,但是4s电池不一定就比3s重,你可以用容量低一些的啊

容量低一些,,,,那那续航时间不也会剪短嘛。。。对了,那个apm2.8飞控的一键返航功能是需要GPS的吗??没有GPS可不可以一键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是低了 ,但是电压高了,飞机飞行时用的油门也低了。效率也高了,最后还是续航时间增长。

那好吧,但是好盈电调要60a以上才支持4s,价格要翻倍了,我看见有个叫做甲壳虫的电调,30a也支持4s,不知道大神知不知道甲壳虫电调好用吗??

网友C:
没有gps就不能一键返航,失控返航了,很危险,建议楼主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gps就不能一键返航,失控返航了,很危险,建议楼主买一个。

好的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乐天电调,多旋翼专用,20a的都支持4s。

好的,谢谢大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了!

我用的好盈铂金30a都支持6s,不过好盈乐天是比铂金更新的一款,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好盈铂金30a都支持6s,不过好盈乐天是比铂金更新的一款,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现在的配置 就是点击朗宇x2216 电调好盈乐天40a 电池 6000mah 4s 35c 机架f450 螺旋桨1047“机架被我换成小一点的了,我算了一下起飞重量也是在1600g左右没太大变换”大神看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的配置 就是点击朗宇x2216 电调好盈乐天40a 电池 6000mah 4s 35c 机架f450 螺旋桨1047“机架被我 ...

不知道你电机多少kv。这个你自己算呀,电机有拉力表,你对着表看拉力算,然后一般情况要留有动力的富余量,比如你起飞重量是1600g 那四个电机拉力起码要达到2600g或者更高更好。好像是这样的,我也不是大神呀,我的四轴600还没装好呢,没事还是要多看帖子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机多少kv。这个你自己算呀,电机有拉力表,你对着表看拉力算,然后一般情况要留有动力的富余量 ...

哦哦电机是88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机多少kv。这个你自己算呀,电机有拉力表,你对着表看拉力算,然后一般情况要留有动力的富余量 ...

那个,想问一下昂,那个那个电池和电调是用什么连接的,使用一拖四的转换线吗(感觉电流会不够诶),还是接分线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想问一下昂,那个那个电池和电调是用什么连接的,使用一拖四的转换线吗(感觉电流会不够诶),还是 ...

电池出来到分电板,分电板分八条线出来给四个电调,电调分三个线给电机。这是基本操作呀大哥,这个你都不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想问一下昂,那个那个电池和电调是用什么连接的,使用一拖四的转换线吗(感觉电流会不够诶),还是 ...

你多看教程吧,你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不建议你玩四轴,很危险的!
你想一个电调带四个电机?那怎么可能呢,电调的全称是电子调速器。四轴是用四个电机不同的转速控制方向的,你一个电调怎么去调整四个电机的转速? 有那种四合一的电调,显然你用的不是那种四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出来到分电板,分电板分八条线出来给四个电调,电调分三个线给电机。这是基本操作呀大哥,这个你都不 ...

人家还小呢,才不是大哥,哈哈哈哈哈,正在学习理论知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看教程吧,你这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不建议你玩四轴,很危险的!
你想一个电调带四个电机?那怎么可能呢 ...

不,我指的是电池一拖四连电调,不是电调一拖四连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还小呢,才不是大哥,哈哈哈哈哈,正在学习理论知识嘛

先多学学理论,你这个知识储备太少,要多看教程和资料,等基本理论全都懂了再考虑组个机,不要急着上手。航模不是玩具,之前的前辈有很多血的教训了。谨慎谨慎再谨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我指的是电池一拖四连电调,不是电调一拖四连电机

就是分电板啊,说白了就是个普通没有电子元件的电路板,把电池的电一分为四

网友:
至少要6通道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分电板啊,说白了就是个普通没有电子元件的电路板,把电池的电一分为四

问下前辈~,朗宇x2216 880kv 的电机是1047桨好还是1147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下前辈~,朗宇x2216 880kv 的电机是1047桨好还是1147呢?

机架是f4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