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炸机

楼主(2018-07-30):
事实告诉我们 要找个空旷的地方飞。要不600mw图传也秒无信号

飞机自主上窜,造成高度过高后,我迷路了。往另一个方向飞去 然后图传先没信号 接着失控了

原因及解决办法参见18楼。

网友:
穿越机你当航拍机飞肯定炸

楼主:
雪花状后 请跳转3:10秒 说来不相信。居然整机完好。图传继续发送着信号。。拿起来还能飞。。真想看清楚当时怎么掉下来的,我没有设置失控保护的。

网友:
建筑物太密集,影响信号,穿越机自稳模式不要飞的太高,摄像头角度太高飞手动合适

网友A:
兄弟你这技术水平不到家啊。炸鸡原因有两点,一是你对高度的把握非常差。二是开着自稳还畏首畏尾的那你为什么要给摄像头做倾角……摄像头朝天的那段就是你没有环境参照,对高度的把握失去控制,然后飞机不知不觉飞特别高,失去了图传信号。老老实实练模拟器去,这么个飞法,你很快会因炸弃坑

网友:
就这格挡不应该没信号,应该是频点没对准,你不会在室内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技术水平不到家啊。炸鸡原因有两点,一是你对高度的把握非常差。二是开着自稳还畏首畏尾的那你为什 ...

分析透彻!的确如此 ,我当时一下子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以为是往回飞 结果是往左手边飞去了。然后可能楼挡住信号,立马雪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技术水平不到家啊。炸鸡原因有两点,一是你对高度的把握非常差。二是开着自稳还畏首畏尾的那你为什 ...

另外我试机的时候发现 飞机往前飞后立马拉平 油门完全没去碰她的情况下居然自己垂直升高。赶紧拉低一点油门 飞机又立马落下,又要推油门来保持高度 ,要不落下速度有点快。

网友:
说了半天就是没有一点安全意识?还把主要精力用在分析怎么炸的上!入坑前没人告诉你航模不是玩具吗!也是掉下来没砸到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试机的时候发现 飞机往前飞后立马拉平 油门完全没去碰她的情况下居然自己垂直升高。赶紧拉低一点油 ...

。。。。。楼主先看多点视频和教程了解下理论知识,穿越机一般没有定高,油门要时刻微调保持高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试机的时候发现 飞机往前飞后立马拉平 油门完全没去碰她的情况下居然自己垂直升高。赶紧拉低一点油 ...

油门是要一直微调的,不可能一个档位定那它就悬定了。你用的是二叶桨吧,换三叶桨比较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是要一直微调的,不可能一个档位定那它就悬定了。你用的是二叶桨吧,换三叶桨比较跟手

我用的是三叶桨。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情况 估计要拍个视频才解释的清楚。我不是要他定高(CC3D不带气压计)。但是他这上窜明显听得到电机在加速。不知道是不是我 pid调整的问题或是固件问题。

网友:
同一帖子电脑打开视频不能播放,APP却可以播放器,什么鬼

网友B:
小区里面你也敢飞,砸到小朋友就完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区里面你也敢飞,砸到小朋友就完蛋咯

我们这你下午3-4点钟 温度35度左右。谁没事这个温度带小朋友出来遛弯。整个小区我们都认识,飞这个也只有我一个。出事我肯定负责咯。总比跑去公园炸了人玩消失的强。 话说我们小区都是别墅。不是公寓那种。基本没啥人很悠闲的。比去公园少人。不过这次试飞的确超出我的预计路线。本想直线来回。也没想飞这么高。下次去小区湖边玩。炸机还能名正言顺游泳下。

楼主:
回正题。。原因可能找到了。自然升高是因为

上回调了0.2  后来上官网 wiki 看了发现官网只说调高能抑制抖动。当时理解太单纯一味调高。后来发现调过高的话你就等同于手动飞行了。因为陀螺仪要达到0.2的水平才会给出校准。

也就是说我首飞直接搞了个半手动化飞行。比全手动更可怕。因为这时候飞控不停的介入与不介入造成 他对飞机水平的迟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一放水平电机还在加速 使飞机往上升 就这1秒功夫 你往前角度越大 拉杆水平后上升速度越快。

具体这个数值填写多少,我通过把飞机放平 不动 看下图数值波动 我基本在0.4以下波动。这时候上面填0.4-0.5就行了。

下午试飞完美解决飞机上窜问题。

如果有哪里理解错误望大神来指点下。感觉我玩晚了。大神都不怎么来论坛了。

网友:
这么多楼,感觉图传分分钟会失去信号

网友C:
首飞试机一定要选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飞试机一定要选好地方。

主要天气太热了,35度。我连走出去中庭的勇气都没有。  飞个5分钟一身汗。我这条命是空调给的

网友:
飞机pid也不对,在抖

网友:
简单的说如果lz想飞好穿越  第一换个飞机 (你这个cc3d的3年前的东西了不算技术程序问题都搞不好)第二 练习手动模式 模拟器   第三 找个空旷的的地方按照模拟器的练习方式 实践

网友:
你的飞机就好比qq汽车 你把ecu调的再好再牛逼 也跑不过高尔夫  最基本的硬件差别摆在那里  还有在别墅群里面飞 第一图传没穿透能力 大树的影响都很大何况在建筑物秘籍的地方 第二 你在这飞 无论如何都算是不负责任 家里有矿另算  有玩航模的热情是好的 且飞且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