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穿越机的模拟器

楼主(2018-07-30):
我的遥控是富斯i6   有免费的模拟器吗?   求推荐

网友A:
软件很多都是免费的,但是硬件的话需要加密狗,关于模拟器可以看我之前发过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很多都是免费的,但是硬件的话需要加密狗,关于模拟器可以看我之前发过的教程。

哦哦   我看看    谢谢大佬

网友:
软件挺多的,几个免费的就能练好一阵子了。但是除了frsky以外的遥控器都得去买个USB加密狗,也不贵,20 30多就行

网友:
是除了frsky以外的遥控器都得去买个USB加密狗,也不贵,20 30多就行

网友:
赚个币真费劲。帮顶

网友:
求教frsky x9d p遥控器怎样连接凤凰5模拟器,狗,线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