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眼镜的选择

楼主(2018-07-31):
1200元以下的FPV眼镜怎么选?

网友:
br2几百块,效果好,就是有点大

网友:
也许topsky的新产品PRIME-I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A:
有没有比BR分辨率再高一点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比BR分辨率再高一点的选择?

你可以去掉菲镜看看

网友(2018-09-15):
奥姆威v1
skyzone01 一千左右都可以买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