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iniapm飞控飞线了不能用了

楼主(2018-07-31):
能不能用APM数传口连接电脑

网友A:
线没飞对吧

网友:
协议不同,线序也不同!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飞对吧

这个是它的针脚掉了

网友:
可以在数传口用TLL连接器连接电脑,默认57600波特率

网友:
哎...今天够累的,来自客户端的签到

网友B:
还有两个空板没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两个空板没焊呢

哪里没焊

网友:
用WIFI模块试试呢?

网友: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没焊

我有2个空板没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