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感装机篇】备战深圳飞手选拔赛,新装一台新款刺刀!

楼主(2018-07-31):
备战深圳飞手选拔赛,新装一台新款刺刀于是也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迫不及待来发帖,嘿嘿!

话不多说直接上一张装完后的美图!这款机架名叫刺刀,我觉得更像火柴棍。。。。下面是装机过程。

一.这是所有的设备。
用的还是B6FPV推荐的SP新品刺刀机架(机架每个机位只留有两个电机孔,总共8个螺丝,很是偷轻。图中红色的装摄像头的材料是3D打印的材料)
FOXEER新品穿越机迷你摄像头(大家都说好。。)
好盈乐天F4 G2飞控(越是贵的电调装起来越容易。里面还送两个电容)
致盈动力ex2306电机(这款电机楼主专门写了一篇帖子介绍)
熊猫PandaRC VT5804M V2 (图传效果挺好 可以调节功率 我用在固定翼上1000米高度还能很清楚)
乐迪R12DSM接收机(双天线的,用的还是比较稳定
二装机过程
准备开始

先装好机架拿一体电调放上去试试感觉

装好电机(在电机下方装两个垫片,用来减震,这是细节)

好的电机装好(现在可以看一下一体电调正负极有凹槽,这是伏笔。)
下一步开始剪线(剪线的多少直接影响后面布线和美观,要长度合适,这个完全凭经验。新手建议把线留的稍微长一点。以后好操作)

剪线完毕把各线头和焊点都上好锡(雨露均沾),这里要注意不要在电调上方给线头上锡,防止锡溅在电调上。

焊接好电机。
这一步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这个电调有预留放电容的孔就算了,正负极附近还有两个凹槽(不知道这是什么鬼)。所以楼主先焊好电容,再焊电源线,送的电源线又巨粗无比,需要大量的锡覆盖。导致我焊接的时候凹槽漏锡到下部电流计上面导致正负极短路,位置太近还抠不下来,折腾我一个小时。

下面把需要接的线接上了,飞控和电调是直接插接的不需要焊。

我把飞控的输出端的10V直接供给摄像头和图传,楼主是直接连接的没有在飞控上焊。

这里焊的是接收机的线, gnd 5v  SBUS 焊接到这里就结束了。

组装好

嘚瑟一下

谢谢你!看到这里(其实楼主装机的时候是这样的,大概是只有自己知道东西在那里的那种)

总结
越是贵的机子安装越是简单,自己装机一定要注意细节!写的不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帖子先更新,调试好飞机之后再补一下飞行的视频和飞行的感受,不说了我先去调试机子了。。。

挂GOPRO拍的视频后面稳如狗

第三视角拍摄画面视频原声

炸鸡视频加使用感受哈哈

在飞行中感觉飞机有异响。不知道是不是3D打印材料的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一直没有找出来。这款B6FPV推荐的SP新品刺刀机架很不错提速很快,风阻很小。电池可以上置也可以下挂。没有把PID没有调好 ,感觉PID的设置还是很重要。ps:有飞友说我的刺刀方向装的不对,早上马上换过来了。下午试试感觉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5i这个能不能走点心

网友:
短机臂在前 长的在后 机臂尖向前

网友A:
这么细的机臂。。。大神专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细的机臂。。。大神专用了

哈哈 很稳哦

楼主:
还好扛得住

楼主:
谢谢你看完我的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看完我的视频

还是别太暴力呀,要是大机机那可就真的疼了。

网友C:
新手就不入了,不够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别太暴力呀,要是大机机那可就真的疼了。

谢谢关心 降落是专门练习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就不入了,不够炸

的确不适合新手

网友:
真的是越是贵的机子安装越简单吗,我怎么感觉格普的雅蝶就是反人类设计呢!难装的批爆各种不合理

网友:
帮顶咯 同款摄像头 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