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短,求助大佬

楼主(2018-07-31):
还飞到一百米就这样了,图传是功率也不小啊,大佬们看看,是不是我摆的有问题,电调造成干扰了,电调是20安的。还是天线不好造成的?

网友A:
我的500M左右雪花 。无遮挡   。将就用了

网友B:
换平板接收天线试试

网友B:
同款图传 蘑菇头加平板的天线 地面拉距差不多一公里,天上还没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说的通俗易懂一些

通俗点就是碳纤板要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找枫叶大神

啥⊙∀⊙?

网友:
天线垃圾

网友D:
去找枫叶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连一百都没有啊?!这是肿么回事啊!!

换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图传是可以塞到中间去的,贴绑在上板,摆放斜一点就行

可是我这样应该也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E:
楼主,这个图传是可以塞到中间去的,贴绑在上板,摆放斜一点就行

楼主:
还没飞到一百米,说错了

网友F:
Sma头不要碰到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a头不要碰到碳板

请说的通俗易懂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说的通俗易懂一些

天线接头  可以按照这样放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Sma头不要碰到碳板

已百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接头  可以按照这样放天线

图传太宽,机架太窄,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太宽,机架太窄,放不下

像这种图传多数是虚标   建议换个熊猫图传

网友G:
我的跟你的一样图传天线飞过一公里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跟你的一样图传天线飞过一公里多一点点

那我这是咋回事?

网友:
原来拉线也有讲究,学习了

网友:
哎...今天够累的,来自客户端的签到

网友:
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如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平板接收天线试试

接收机是平板,蘑菇双接收

网友:
本身图传就不好。

网友:
新手花钱少,设备都是次品,距离短,雪花多,是很正常的。真正砸钱进来的时候,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H:
和你一样的图传,用棒子天线,不要用三叶草,我飞了6.5公里,公里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图传 蘑菇头加平板的天线 地面拉距差不多一公里,天上还没试

那我这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你一样的图传,用棒子天线,不要用三叶草,我飞了6.5公里,公里够了

那我这是咋回事?急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00M左右雪花 。无遮挡   。将就用了

我连一百都没有啊?!这是肿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是咋回事?

检查下天线的线是不是断了,或者图传有没有脱焊

网友:
看看天线屏蔽层和信号线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大佬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俗点就是碳纤板要导电

已经隔开了

网友I:
这个啊你调一下那个红色数码管上的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啊你调一下那个红色数码管上的数字

就是接在显示器上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啊你调一下那个红色数码管上的数字

调了,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调了,不行

穿越机上面的那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穿越机上面的那个呢

不只有这一个显示数字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只有这一个显示数字吗

那上面没有机械开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上面没有机械开关。吗

发射机上只有调信道的两个按钮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发射机上只有调信道的两个按钮

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图片吗

我不是发了吗

网友:
同款飞500米没有一丝雪花,只不过后来摔坏了

网友J:
真的是一丝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的是一丝都没有

什么一丝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

论坛里有个叫枫叶的专门搞天线的

网友K:
碳纤维的是导体,碳纤维对信号的影响非常大的,建议你修改图传天线的安置位置,远离碳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碳纤维的是导体,碳纤维对信号的影响非常大的,建议你修改图传天线的安置位置,远离碳纤维

已经用3M胶隔离开了

网友L(2018-10-04):
楼主的图传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图传什么问题???

距离短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的是一丝都没有

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你一样的图传,用棒子天线,不要用三叶草,我飞了6.5公里,公里够了

棒子天线,那东西管事?

网友M:
果断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果断换天线

小红帽棒子天线行不

网友M:
个人建议还是用三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建议还是用三叶草

那你图传距离多远?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你图传距离多远?

大约几公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约几公里了

我是不是买了个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上面没有机械开关。吗

网友:
你应该是对码问题,看看对码表接收和发售是一个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