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6s电池换电芯的问题

楼主(2018-07-31):
电池是.6s 10000mah 15c的 其中有一个电芯有点损坏,如果我自己换电芯的话,需要买3.7v什么规格的电芯呢,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内阻相同容量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相同容量相同

内阻没测,容量应该是需要多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阻没测,容量应该是需要多少的?

100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没测,容量应该是需要多少的?

内阻最好不要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mah

单换一片电芯的话不是应该10000÷6吗

网友B:
别换了,改5s用

网友C:
内阻相同容量相同,,很麻烦 还要买测内阻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换了,改5s用

那还是要换平衡插头,续航能力也下降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相同容量相同,,很麻烦 还要买测内阻的 ,

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吧

测内阻要在某宝买专门测得。万用表没听说过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内阻要在某宝买专门测得。万用表没听说过可以测

百度了一下,太难测了,看样子只能改5s了

网友:
百度了一下,ddddd

网友D:
改5s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5s得了

是啊 只能这样了,扔了又可惜了

网友:
内阻不好统一。

网友E:
我的6s改成5s,感觉飞行时间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6s改成5s,感觉飞行时间差不多

插头啥的你是重新买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插头啥的你是重新买的吗

不是啊,直接剪掉一边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啊,直接剪掉一边就行了啊

平衡充会认错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 只能这样了,扔了又可惜了

很难找的相同的电芯 所以这是应该最好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难找的相同的电芯 所以这是应该最好的办法了

唉,无奈,只能这样。一个电池内阻检测一两百,实在没必要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衡充会认错吗

不会,不过根据坏的电池,顺序你得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换一片电芯的话不是应该10000÷6吗

不是这样算的

网友A:
并联电池只升容量不升电压
串联只升压不升容
所以是10000mah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池只升容量不升电压
串联只升压不升容
所以是10000mah的电芯

呃,因为我还没拆过电池,所以还不知道是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不过根据坏的电池,顺序你得调整一下。

还好坏的应该是最外面那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好坏的应该是最外面那块

那家买的锂电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家买的锂电芯了

没有买,因为测内阻太麻烦,很难买到同内阻的电池。
最后无奈把坏的那一块拿掉了,6S改成5S用

网友:
容量相同 内阻相同或者相近 这个东西很麻烦的 电芯焊接时间长了容易坏 短了不一定结实

网友(2018-12-13):
买一块差不多的10000 10c换上就行,内阻不用测,看你买的电芯质量了 最好的方案就是5s也不错

网友:
如果电池并联那不叫6s 而是6p

网友:
牛币 牛1币 牛币 牛币 要下个固件 所以 不好意思